实测滤波器的幅-频特性图,供初学者

楼主(2012-04-18):
这是个用扫频仪实测的一个窄带滤波器的幅-频特性这又是个宽带的情况

网友A:
左边一个显然是单调谐回路,右边一个显然是多阶带通,矩形系数不错

楼主:
左边不是单调谐回路.

楼主:
左边指标是中心频率30KHz,带宽80Hz,阻带40dB约400Hz

楼主:
右边是多阶带通,矩形系数2左右

网友A:
你们是怎么定义矩形系数的?

楼主:
阻带的宽度(如40dB)与通带宽度3dB之比

网友A:
跟西安交大的教科书互为倒数,他们定义越接近1越好,比较线性,比如说,0.6的比0.3的好两倍;
你们这种定义的线性关系不好,比如说,2比3好多少?要动计算器
不过只要有说明就好。

楼主:
老实说教科书的东西肯定是对的,但一般用在考试和写论文.实际工作中大多仅供参考而已.比如在模电的学习中有多少公式和传递函数推导能在实际工作中用呢?

网友A:
没说你错吧,只是忽然看到一个比1大的矩形系数,好奇了一下而已,没说你们错啊。
刚才搜了一下,连百度百科也用你这么的说法

楼主:
PowerAnts老师的科学精神值得称赞,如同他在论谈的个性签名体现的人品

网友B:
专业...看来调试滤波器用扫频仪真的很方便.比用信号源加毫伏表强

网友A:
扫频仪的图像偏向X轴扫描线方向, 一般是偏右, 描点法可以找到关键的几个点, 各有千秋

网友B:
请教,用频普仪可否直观测滤波器的曲线

网友A:
不行,要用扫频仪

网友C:
扫频器于我实为奢侈,还没在学校实验室见过

楼主:
16楼: 请教,用频普仪可否直观测滤波器的曲线
如果频普仪是带有扫源的那种是可以的

网友B:
那么网络分析仪能用作调试滤波器吗?

网友B:
想买个二手的网络分析仪,楼主说说看

楼主:
出差刚回:handshake
网络分析仪当然可以啦.....但有点杀**用牛刀了,不过有钱就无所谓

网友B(2012-05-18):
最后还是买了台二手网络分析仪,因为用它测的参数多些,不错.花了近3万

网友B:
使用时发现这个网络分析仪都是50Ω的阻抗,要测个5kΩ阻抗的器件怎么搞???????

楼主:
才看贴.不知解决否.根据实际要求搞个阻抗变换器即可.如仪器无高阻那衰减可能会有所增大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哥 ,我对着不懂,按你说的  阻带宽度(40dB)与通带宽度3dB之比 40/3=10.33,这也不是 大概为2呀 ,请问 这是怎么计算  ?我对这个一点也不懂,就是想多了解一下

楼主:
比如一个滤波器中心频率100KHz3dB的宽带1KHz,阻带40dB宽度3KHz,那么这个滤波器的矩形系数等于3

楼主:
滤波器肯定是通带宽度小于阻带宽度,阶数再多矩形系数也只能趋于1.(矩形系数等于1是理想滤波器)

楼主(2012-12-10):
不知又何结贴呢:lol

网友E(2015-09-14):
好像没数据呀

网友F:
一个带频谱分析的示波器和一个信号发生器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