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机控制

楼主(2012-04-18):
请问一下高手,我用TI例程PMSM3—4,
我直接用LEVEL 5行不行?还是应该从LEVEL1....LEVEL2...再到LEVEL 5
直接用LEVEL 5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A(2012-08-14):
不会出问题,可以进行任何一级的编译,这样区分主要是为了调试不同模块功能的

网友B(2013-12-02):
你好,高手,ti的PMSM3-4就可以控制永磁同步电机吗,不用修改吗,如果修改,那要改什么,对应的硬件有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