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在即,望高手们指点一道谐振的题目,感激不尽。

楼主(2012-04-18):
考试在即,望高手们指点一道谐振的题目,感激不尽。

我的疑问是:已知条件告诉我电压与电流同相,我知道发生了谐振,可是我怎么能从这个条件中得到解题的思路呢?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毕业好几年了,我来做做!!
LZ,先求出并联后的总阻抗,既然电压与电流同相,那么这个电路工作在线性状态,即纯电阻性。
这不就求出I和XC。

楼主:
多谢您的回答,您说的这种方法我也想过,可是您知道吗?并联后的总阻抗,是(3+j4)//-jXC,这个方程,我解一大篇的纸,越解越糊涂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分母乘个共轭复数后得一实数,分子乘这个共轭后里面就是个实数与虚数的和,将这个虚数项等于0,就是谐振条件

网友A:
看来是LZ懒得动笔!!
3+j4//-jXc——(4Xc-j3Xc)/3+j(4-Xc)——(4Xc-j3Xc)*[3-j(4-Xc)]/[3+j(4-Xc)]*[3-j(4-Xc)]  这样分母就没有那个讨厌的复数了,就看分子的了!!!
接下来LZ自己算哦!!!

网友C:
电阻电感支路的阻抗:ZL=3+j4      导纳:GL=1/ZL=1/(3+j4)=3/25-j(4/25)
电容的导纳:Gc=j(1/Xc)
总的导纳:G=GL+Gc=3/25-j(4/25)+j(1/Xc)
因为发生了谐振,所以虚部为0,即:-j(4/25)+j(1/Xc)=0
      则:Xc=25/4
谐振时的导纳:G=3/25
电流:I=UG=10V×3/25=1.2A

楼主:
感谢各位的答复,已经解决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注意:6楼有笔误,现已经改正。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您,我知道您的答案有误,但方法是正确的,我后来用了别的方法做出来的,贴上来您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