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机控制 TI例程

楼主(2012-04-18):
[求助] 永磁同步电机 TI例程
本人有几个问题,困惑好久了,还望高手能指导一二,不胜感激
在电机控制 TI例程 PMSM,头文件Parameter.h中
#define BASE_FREQ    60        // Base electrical frequency (Hz)
这个BASE_FREQ可能就是国外的电网60HZ,但这和程序到底是怎么联系起来的?
SVPWM控制中,都是用PWM的时间组合,控制6个开关管的逆变器,逆变器是直流供电,这个和电网有什么关系?
在其main函数中,有很多BASE_FREQ*T,T为采样周期(中断周期),BASE_FREQ*T到底代表什么?
例如,speed1.K1 = _IQ21(1/(BASE_FREQ*T))

网友A:
这只是个频率参考值而已. 不必太在意, 也可以取别的值, 当然会引起频率变换.

楼主:
谢谢,能否再指导一下,BASE_FREQ*T是什么意思?

网友B(2012-08-14):
这个和电网没任何关系,这个是ti归一化用的频率,TI所有输入参数都是归一化到-1到1之间,如果1以为着频率为60Hz,这个频率会决定电机转速,speed=60*f/极对数

网友C(2013-01-17):
永磁电机 TI官方例程 在哪里找啊 刚学电机

网友D(2013-09-20):
同求TI官方例程!

网友E(2014-04-25):
同求官方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