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稳压管失效导致电源芯片爆炸!咋解决呢?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4-18):
第一次发图片呢。。。

楼主:
俺重新焊了一个稳压管和电源芯片,还是烧掉,看来俺要认真分析一下子了。。:)

网友A:
那个光耦的接收端电阻22R?FB输出多大?

网友B:
遮遮掩掩 露半个脸 我咋看出来你是男是女?美或丑啊。

楼主:
好家伙,坏了1大片器件,,Mos管,测电流的电阻断路。。。谢谢楼上诸位仁兄。。
后面我会逐步把分析原因公布出来,开始把这事看得太简单了。。呵呵。。

楼主:
顺便说一句,问什么不是全部图的原因,这是公司一个成熟的产品,你懂得。。

网友C:
别以为你截这么点图,我就不知道你用的神马IC,我知道的至少有三家公司在做:D

负载启动瞬间电流很大是不是

PS:我们公司也有与这个PIN对PIN的IC,直接替换,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换IC;P

楼主:
别以为你截这么点图,我就不知道你用的神马IC,我知道的至少有三家公司在做:D

负载启动瞬间电流很大是不是

PS:我们公司也有与这个PIN对PIN的IC,直接替换,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换IC;P ...
引用 网友C:
斑竹,你公司?? 芯片型号没啥,就是TM0320 ,安森美应该就有兼容的,搞不好就是用得你们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