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求助电路!

楼主(2012-04-18):
设计一放大电路,只能使用晶体管/mos、FET之类的管子,和阻容元件,不能使用运放比较器电感等之类,信号频率为10M到100M,幅度为20mV左右的信号,信号阻抗1K,要求幅度放大到2.5V以上 允许有失真,甚至可以调成方波,主要目的是要检测此信号的频率,计算边沿个数。

网友A:
给出信号源频率、输出幅度还不够。需要知道信号源输出阻抗。

网友B:
10M-100M。有困难啊。

楼主:
给出信号源频率、输出幅度还不够。需要知道信号源输出阻抗。
引用 网友A:

输出阻抗补充,谢谢提醒

网友C:
两级LC耦合宽带放大器能满足要求

网友D:
如果仅是计数,那就简单了。
多用几个三极管放大就可以了,饱和为止。

楼主:
两级LC耦合宽带放大器能满足要求
引用 网友C:

蚂蚁师傅,不能用L,只能用阻容和三极管,蚂蚁师傅,帮徒弟想想办法

楼主:
LC耦合宽带放大器?

楼主:
高手们都哪儿去了啊?

网友A:
两级RC耦合、100MHz宽带放大器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