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0F中PDC与PTPER计算问题

楼主(2012-04-18):
假如PTPER=PDC时,产生的却是占空比为50%的方波。不懂为什么??

网友A:
你使用的是中心对齐模式吧。

楼主:
占空比的分辨率是15位,而周期的分辨率是16位。假如你想得到100%占空比的时候,PDCx 应该是PTPER的二倍才可以。 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A(2016-07-15):
PDC是占空比,PTPER是周期的一半,你这样设置当然是50%的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