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功率mosfet导通压降保护电路

楼主(2012-04-18):
file:///C:/Users/zm/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53366595/QQ/WinTemp/RichOle/CB37~%60%7D%60EA(VRE3%7B5)U3LTK.jpg 请问下图中R2和C1如何解决了VQ2先导通带来的误动作信号问题

网友A:
R2*C1 的延时电路来控制

楼主:
VQ1是功率mosfet管 VQ2是小功率检测功率管 所以VQ2会先导通 这样U1就会有电流产生而导通从而产生误动作信号    请问您一下 那个R2和C1具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以及它们值的选取有什么要求吗?谢谢啦

网友B:
充电延时

网友A:
假设 VQ2会先导通, C1 放电, 还未到 PFI 触发翻转点, VQ1 已经导通而停止 C1 的放电.

不过这里说得容易, 由于光藕这个器件延迟特性跟很多因素有关, 结果只能是(通过调试)凑出来的. 这个电路的稳定性还是出在这个光藕上.

楼主:
为什么VQ1导通会停止C1的放电?      U1导通后,由于C1的存在,U2的 PFI 管脚电压有一个放电时间,设计电路时需考虑此时间。通过 R2和 C1解决 VQ2先导通带来的误动作信号问题。 当 VQ2,VQ1都导通后,此时U1的导通程度完全取决于 VQ1的导通压降。 随着输出电流的增加,VQ1导通压降也随之增加, 当增到一定值时,U1开始逐渐导通,C1的电位通过 R2泄放。一但 C1的电压低于 U2的检测动作电压 1.25V时U2将输出保护控制信号,实现对 VQ1的保护。
这段话不太理解 您可以帮我分析哈吗?谢啦

网友A:
这段是讲保护的过程. 说得已经很详细很明确了. 不太理解, 那只能多看几遍, 对着电路分析了.

楼主:
电路知识缺乏...我是这样理解的 VQ2先导通,U1接通,产生光电信号,使光敏三级管导通,然后C1给R2放电,使得C1端的电压在降到1.25V的这段放电时间大于两个MOS管VQ1和VQ2导通的时间差?
还有就是 VQ1导通了,C1就会停止对R2的放电?这个不太明白 您可以提示下吗?

网友C:
VQ1完全导通,光耦U1不通,C1对R2的回路断开,自然就不会对R2放电

楼主:
当 VQ2,VQ1都导通后,此时U1的导通程度完全取决于 VQ1的导通压降。 随着输出电流的增加,VQ1导通压降也随之增加, 当增到一定值时,U1开始逐渐导通,C1的电位通过 R2泄放。
那就是说VQ1导通压降增到一定值使U1导通 说明MOSFET管出现短路 然后启动保护电路?

网友A:
楼主进步很快, 分析很正确

楼主:
这个电路实现起来容易么?

楼主:
请问下C2的作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