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友讲解一下电路原理

楼主(2012-04-18):
我最近做一个车库门遥控器,想了解一下升降部分的原理,从网上收到一张图,但不懂,想请教学友讲解一下,在下多谢了!QQ904587092

网友A:
上下,就是电机正转反转的切换
至于那些开关,是根据高度安装的,一般是触点开关,碰到那个位置就断电了

网友B:
楼上的分析正确.
具体说, SB 的行程保护开关;
KM1 和 KM2 是接触器, 只能一个工作, 作为正反转的控制.
KM1 动作则下降, KM2 动作则上升.
和 KM1 线包一起的 KM1 和 KM2 开关是个自锁和互锁作用的.

网友C:
正反转控制升降,抱闸失电制动得电打开,限位控制,工作时指示灯指示加互锁,冲顶时断电抱闸工作抱死电机,遇到紧急情况时按下sb切断二次回路,停止工作,门拦保护串在二次回路里遇到紧急情况时切断电源

网友D(2012-05-22):
楼上的分析正确.
具体说, SB 的行程保护开关;
KM1 和 KM2 是接触器, 只能一个工作, 作为正反转的控制.
KM1 动作则下降, KM2 动作则上升.
和 KM1 线包一起的 KM1 和 KM2 开关是个自锁和互锁作用的. ...
引用 网友B:

SB SB1 SB2不是行程开关,是楼层门外的按钮,其他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