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电路,还请大伙给帮忙分析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4-18):
这个电路中U1是蓝牙模块,2脚输出高电平Q1不工作BZ1不发声,输出低电平时Q1工作BZ1发声.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只要一通电,不管U1 2脚输出是高还是低电平,BZ1都发声.当把R1断开,BZ1不发声.测量了一下断开R1与不断R1状态下Q1各极的电平如下:
不断开R1:VB=3.56V,VE=4.16V,VC=4.12V
断开R1:VB=3.68V,VE=4.16V,VC=0V

  这个电路可是PNP管电路, 还请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呀,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问题不在三极管上,不断开R1时三极管已经导通,还是去查前边的电路吧

网友B:
应该就是这样的吧  断开R1  基极没有电流了啊。。。
电压可能就会稍微高点。。。。

网友C:
Q1是PNP管,关断条件是基极要上拉到VB电平,你的烂牙只有3.3V,达不到VB,所以关不断.

你把Q1换成NPN管,可解决两边电压不一致的问题,由于极性反了,所以还要加一级反向

网友D:
4樓的分析正確.

网友E:
呵呵,非熟练工,老是连电平匹配都搞不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