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了解PCB板材的兄弟,哪种绝缘性最好?

楼主(2012-04-18):
最近调一板子,采集交流电流的,CT输出后并联10欧姆,运放放大倍数也才25倍(交流+直流后直接进AD),该部分模拟电路 离380V强电输入端子有4cm,中间无任何线路 —— 特么的380V一加上去后,AD采出来的零点值的立马翻了一倍 ...... 抠板子是不现实了,因为旁边还有其他强电,初步估计是线路板的板材不咋的,所有请兄弟们推荐一下,哪种PCB板材(双面)的绝缘性最好!

网友A:
现在普通的板子默认都是FR4,人家测p级信号都没问题……:lol
研究一下你的电路问题吧

楼主:
肯定不是电路问题,因为我把中间那4cm抠了一道槽,效果立杆见影!

网友B:
板子清洗一下,漏电会小很多的

楼主:
T 叔:板子清洗过了,而且我分析下来,漏电不应该在板子表面,而是夹层 —— 我把高压线夹顶在PCB表面N个地方,都不会有影响,惟独碰到焊盘(空焊盘,无任何连线),影响立刻显现!

网友B:
照理环氧板应该没问题的,看来还是得考虑开槽,换F4板材成本会很高的

网友C:
可能是你的运放输入阻抗太高。可以考虑用等电位的低阻抗信号包围输入端,减小输入端的漏电。

网友D:
注意爬电距离,注意分布电容耦合,注意对高阻抗回路进行EMS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