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8P2711A 松翰单片机如何调试

楼主(2012-04-18):
请教一下大家,OTP型号只能烧一次,但是在程序确定之前肯定需要调试程序的,不可能买一大堆OTP芯片回来一个一次地测试吧。我想也不会是这样的,最近要用到SN8P2711A,大家指点一下怎么调试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器不用烧写SN8P2711A就可以仿真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仿真器不用烧写SN8P2711A就可以仿真吗?
引用 楼主:

仿真器就相当于SN8P2711了,但不是OTP的那种(是FLASH类型的)...
不能仿真的,能叫仿真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使用过的仿真器都是要写程序到单片机里面才可以仿真的,但是SN8P2711是OTP的所以才有疑问的。

网友C:
有些是芯片内仿真,要焊接芯片,少量引脚连接仿真器。
有些是直接仿真器仿真,要焊接插座,全部引脚接仿真头。

网友D(2012-08-09):
仿真器里面是个FPGA芯片在模拟单片机

网友E(2012-09-21):
2711是可以多次烧录的,不过要有点技巧,要好研究一下。

网友F:
用松翰仿真器啊

网友G(2013-10-15):
我想用仿真器调试一下AD,不知道具体的步骤,请高手指点!!

网友H(2017-03-24):
一直都在用松翰单片机..
所有的程序我进都要仿真....没仿真都不会写程序了....哎...需要买一个专用的仿真器才行...在目标板上用排线连接到仿真器的连接板上

@newphj :用松翰仿真器呀
您好。请问前辈,SN8P2711B使用哪种仿真器。是SN8ICE 2K Plus II吗?没用过这个牌子的单片机。

网友H(2018-01-25):
可以的。信息资料都在官方网站上可以查到(http://www.sonix.com.tw/article-tw-319-8748) 。。。。进入对应的型号页面可以看到相关的技术资料,软件,工具。。。可能是因为用得熟悉了还挺喜欢这种方式。。简洁明了。。

网友I:
Q Q 1449251178 松翰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一直都在用松翰单片机..
所有的程序我进都要仿真....没仿真都不会写程序了....哎...需要买一个专用的仿真器 ...

松翰还是比较好用的  我们用的比较多 QQ 1449251178

网友J:
直接买仿真器来调试!

网友K:
功能是可以用仿真器来调,但是有些与实际芯片有区别,我用松瀚单片调电容充放电,和仿真器充放电时间还是有区别的,因为IO输出电流不一样。有些项目还必须的舍得测试。

网友L(2018-02-27):
楼主好,飞凌14PIN 单片机FM8PC71A脚位性能完全可以匹配松翰2711,价格绝对比2711有优势,可根据客户要求免费开发,大量现货库存,有自己的烧录厂,42台烧录机,24小时内烧录好出货,QQ3004042377 13620921558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