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207驱动液晶的问题

楼主(2012-04-18):
STM32F207的FSMC能直接驱动7寸800X480的液晶屏吗?驱动3.5的320X240是没有问题的,7寸的不知道行不行,有谁做过没,谢谢啦

网友A:
液晶屏大小没有什么关系,主要取决于液晶屏的分辨率,STM32F207的FSMC能直接驱动800X480的分辨率,刷新速度估计能达到20帧或以上。驱动800X480的分辨率,207的内部RAM应该不够,需要外接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