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电路找错

楼主(2012-04-18):
原文地址:http://forum.eet-cn.com/BLOG_ARTICLE_11561.HTM
某产品,输出为恒功率,也就是输出端接的负载不同,该产品的输出电压电流会不同,参见下图。

正常情况下只要输出端接上正确的负载,输出电压会在30~40V之间,电路可以稳定工作。但是如果没有连接负载或者负载损坏,输出电压就会升高到80V左右,这时输出端的电解电容因为耐压值只有50V,时间一长就会爆掉。

为了消除这一风险隐患,在输出端加了过压保护电路。电路原理很简单,利用NPN三极管be极导通电压约为0.7V的特性,用两个电阻把输出电压分压给三极管b极,如果按图中参数,当输出电压接近48V时,三极管就会导通,光藕反馈让电路停止输出。

通过实际测试证明过压保护电路能正常工作,当产品空载时输出电压维持在48V,看上去似乎一切正常,实际上此电路存在问题,请分析。(输出二极管不存在问题,产品自身有输出短路保护)

网友A:
NPN三极管be极导通电压约为0.7V不准,受温度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