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可以用dma进行外设到外设的传输吗?

楼主(2012-04-18):
如题:比如adc到usart的传输,如果可以该如何对dma进行初始化

网友A:
好象不可以, 不妨试试吧.

网友B:
应该不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C:
应该是不能

网友D:
手册上说过不可以。

网友E:
手册上说过不可以。
引用 网友F:

为何不可以?

手册上哪里说了,能否指明。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没有实际验证过。我只是看手册上没有提到外设与外设之间传输。

网友E:
手册写的确实有歧义。。。

就如STM32F2的手册上也只提到了
/*************************************/
It can carry out the following transactions:
●       peripheral-to-memory
●       memory-to-peripheral
●       memory-to-memory
/*************************************/
但是在F2后面的正文描述绝对支持外设到外设,当然只是DMA2支持。

F1也是支持外设到外设的。比如:
在TIMx的更新中断触发下,DMA读取ADC的值传送到USART发送出去。

网友G:
广义的讲,对于DMA模块,存储器与外设没有分别,无非就是把数据从某个地址空间搬到另外一个地址空间,不管是源地址空间也好,目标地址空间也好,或者是一个区域,或者是一个单独的地址;在操作时,对于一个区域来说,需要地址不断递增,对于单独的地址单元来说,则不需要地址递增。

从这个意义上讲,完全可以使用DMA进行外设到外设的传输!

网友H:
因为外设和内存在不同速度的总线,DMA控制器要做时钟协调,所以才叫用户设置那个寄存器

简单理解成DMA就是搬运,还是很直观的

网友I:
刚好正在看DMA部分,最新的Manual上说了,DMA支持外设到外设之间的传输。:lol

楼主:
大侠些能做程序验证下吗,有时间的时候我在试一下

楼主:
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感觉11楼貌似说出原因了

网友J(2012-08-08):
我用DMA进行SDIO(DMA2)与SPI2(DMA1)之间传输就不行,进入传输错误中断,哪位仁兄有试过外设与外设间传输可以的吗?是否同一个DMA1与DMA1的外设传输才行呢???9楼是否实验过可以??

网友K:
我做过,adc采集,dac输出,可以的。adc到usart当然可以。张工说的,嘿。

网友J:
请问lkl10800139 用的是哪个ADC?是DMA1与DMA1的传输还是DMA1与DMA2?

网友L(2015-10-31):
SD传输的时候一直卡在了DMA等待这里,
用野火的不行,原子的驱动我也看了,没条理,都看不下去,安富莱的中规中矩的,不错,换了安富莱的驱动就可以了   代码复杂看不懂,求解

网友M(2016-12-22):
外设与外设之间可不可以,与通道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N:
可以的,目的地址填串口发送寄存器就行

网友N:
引用 网友L:
SD传输的时候一直卡在了DMA等待这里,
用野火的不行,原子的驱动我也看了,没条理,都看不下去,安富莱的中 ...

可以的,我有完整的sdio到dma,不想白送

网友N:
可以,不过adc要触发的话意义就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