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耦合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2-04-18):
(无正文)

网友A:
电解电容啊  保证电压方向对了就行了。。。。

楼主:
那里的+8V也可以是-8V,偏置可以正负!

网友B:
这是什么电路?正反馈?滞回比较?

网友C:
用4~5个小的电容并联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D:
还别说,这电路设计得够威武!俺等只有羡慕的份。

网友E:
我想用一个耦合电容滤除含正或负直流偏置的低频交流(1HZ-1000HZ)
你的有效信号是1HZ-1000HZ?表述的有问题吧。
如果是的话,可以把电阻增大,电容减小,用无极性的陶瓷电容吧,可靠性还高。

楼主:
对,有效信号是1HZ-1000HZ。但由于输入信号10V>VPP>1V,我用了迟滞比较器,就需要VTH,VTL<正负0.5V,所以增大1K电阻的话会使得VTH增大,大于0.5V,不满足条件,只能是减小1K电阻。
  另4L说的两个电解电容反串极性是正对正,还是负对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