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转换问题

楼主(2012-04-18):
问题是这样的。现在一些传感器模块,输出电压一般为+5v的。而GPIO接口的引脚的输入电压一般为+3.3V。原来我用串个电阻(大概5兆欧左右)将电压降到了3.2V,但是连接后,调试时将GPIO设为输入模式,读取引脚数据寄存器时,却发现没有变化。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是不是电流太小了?还是驱动没写好?请各位给点意见吧

网友A:
电阻怎么会这么大

网友B:
5兆欧的电阻:L

网友C:
电阻的确是有点大

网友D:
电阻的确是大了

网友E:
电阻的的确很大了啊,电流太小了,就驱动不起来的啊

网友F:
楼主的问题需要一个5V转3.3V的电平转换芯片的,不希望直接串用电阻的啊

网友F:
哦,对了,这样的电平转换芯片市场上很多的啊,这样对单片机也是很有例的啊,,

网友F:
还有,各位大虾有兴趣的话,可看看我发起的电平转换资料贴的额,希望对你们有些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