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程问题

楼主(2012-04-18):
最经在IAR环境下对CC4330F6137单片机编程,有一个设备发送无线正弦波数据过来,经过解调模块后变为方波呈现在该MCU一个引脚上(P4IN&EOB),下面的是数据接收代码,现在问题出现了,debug模式下数据接收完全正确,但是退出debug模式后单独硬件运行就收不到数据。哪位大神能不能帮帮忙找找问题,小弟不胜感激...

FDCOCLK 配置为8mhz
ACLK时钟源为FDCOCLK,方波段为先高后低最后为低,对低电平计时,高于400us认为数据1低于400us认为数据0

boolean LF_LFdataRec(uint8 *LFrecBuf,uint8 LFrecBufSiz)
{
  uint8 RecBufIdx,RecBitIdx,rec_byte;
  TA1CCTL0 = 0;
  TA1CCR0 = 50000; //Timeout 50ms
  TA1CTL = TASSEL__ACLK + ID_3 + MC_1 +TACLR; //select ACLK/8=1MHZ UP MODE
  while(!(P4IN&EOB))
  {
  if(Bit_IS_Set(TA1CCTL0,CCIFG))
  {
  Clear_Bit(TA1CCTL0,CCIFG); //CCIFG CLEAR
  TA1CTL = 0;
  return FALSE;
  }
  }
  while((P4IN&EOB));
  for(RecBufIdx=0;RecBufIdx<LFrecBufSiz;RecBufIdx++)
  {
  TA0CCTL0 = 0x0000;
  TA0CCR0 = 20000; // 20ms timeout to receive a byte data
  TA0CTL = TASSEL__ACLK + MC_1 + ID_3 + TACLR; // ACLK/8, UP_MODE, CLR TIMER.
  rec_byte=0;
  for(RecBitIdx=0;RecBitIdx<8;RecBitIdx++)
  {
  rec_byte<<=1;
  TA1CTL|=TACLR; //RESET TIMER1
  TA1CTL = TASSEL__ACLK + MC_1 + ID_3 + TACLR;
  while((!(P4IN&EOB)) && (Bit_IS_Clear(TA0CCTL0,CCIFG)));
  if(TA1R>417) rec_byte|=0x01;
  if(Bit_IS_Set(TA0CCTL0,CCIFG))
  {
  TA0CTL = 0; TA0CCTL0 = 0; TA1CTL=0; TA1CCTL0=0;
  return FALSE;
  } //timeout
  while((P4IN&EOB) && (Bit_IS_Clear(TA0CCTL0,CCIFG)));
  if(Bit_IS_Set(TA0CCTL0,CCIFG))
  {
  TA0CTL = 0; TA0CCTL0 = 0; TA1CTL=0; TA1CCTL0=0;
  return FALSE;
  } //timeout
  }
  LFrecBuf[RecBufIdx]=rec_byte;
  }
  TA0CTL = 0; TA0CCTL0 = 0; TA1CTL=0; TA1CCTL0=0;
  return TRUE;
}

网友A:
仿真和直接运行的不同,很多有可能是时钟选择配置和复位电路没有处理好,好好查一下这部分看看

网友B:
电路仿真和实际运行还是有很大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