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关于ARM读取数据总线上的数据

楼主(2012-04-18):
在设计中用到ARM读取FPGA送来的数据,
ARM中的程序是
#define R_fifo_add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8000003);

在测试程序中是
for(i=0;i<10;i++)
        {
             data_buf=R_fifo_addr;

         }

       for(i=0;i<10;i++)
        {
           Uart_Printf("%x ",data_buf);
         }

      while(1);

FPGA中是检测到地址的最后两位是高电平时,同时nGCS5和LnOE为低这四个条件时送出往数据总线的低八位送数据的,不管你在FPGA这部分更改输出测试数据,但是读出来的数据是不正确的,固定的0x0c,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不能这么粗暴吧,按照amba总线的协议,你的fpga要实现ahb master或者slave的接口,按照规定的时序和信号要求来驱动数据总线。最起码的ready判断,grant判断什么的还是要有的。
我是做软件的,所以不能说你的问题肯定在哪儿。但是根据我在做总线数据分析的经验,amba的控制和时序肯定比你描述的复杂得多,建议下个amba2.0的标准去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指教和建议
但是我在这个论坛上看到有人用ARM读写信号读取FPGA中FIFO中的数据,
不过前提是在linux下的,难道把FPGA的作为ARM的存储设备,就可以这样
操作了吗?
不是很明白?望指教

网友A:
不挂在总线上你想怎么操作可以你自己规定一套协议出来,既然你把它挂在amba总线上,你就得按照amba的规定去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按照您的这种说法,FPGA接收ARM传来的数据也要写一个符合APB的协议的接口?

网友A:
对,只要你挂在总线上就得符合总线的协议,至于是apb还是ahb,asb看你自己的设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的能力还没有到达写这种接口的level,对我来说太复杂了
感谢您的回复

我现在试着在看看,自己的程序有什么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