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全彩LED驱动电路,求助高手解题

楼主(2012-04-18):
求小功率全彩LED驱动电路(以下是题目要求)
1、按下S1电源按键启动驱动电路
2、每按一下S2换色按键切换LED颜色;
3、当可调电阻R1小于500K时,LED闪烁、L1发出声音;
4、低功耗,LED至少可以工作8个小时;
5、尽量采用贴片,电路板尽可能小;
6、电池体积不大于60mm*45mm*8mm;
7、电池采用外置适配器充电,充电不影响LED工作;
8、小功率全彩LED(共20个)用于工艺品观赏性照明;

网友A:
1.  http://www.ic108.com.cn/ic108_Product_5459682.html

2.  http://tech.ledba.cn/News/4626_1.html

一种全彩LED驱动电路的设计方案

发光二极管(Light Emitting Diode,led)是一种能够将电能转化为可见光的固态的半导体器件,它可以直接把电转化为光,随着LED的应用越来越广,对于其驱动电路要求也越来越高。现在大多数场合需要采用恒流输出的开关电源,对于全彩LED灯而言,采用传统的RGB分别驱动在面对既要调色温又要调节亮度时候会有明显的缺陷,基于这点,通过改良HSI模型,设计了这款适合与全彩LED的驱动电路。传统的RGB模型需要R,G,B分别调节,而HSI模型主要将亮度和色度分开,通过H,S,I三个参数分别调节,H(色度),S(饱和度),I(亮度)。HIS模型下的驱动电路通过单片机控制总线驱动电流来限定I参数(亮度),通过R,G,B三端反馈调节R,G,B的综合比例(H参数),经由光线传感器获取光亮度的饱和程度S参数,达到驱动电路调节的目的。
  1 总体设计
  图1为HIS模型下全彩LED驱动电路的总体设计。硬件部分采用恒流驱动芯片PT4115,采用总一分的方式进行RGB驱动,通过采样电路获取R,G,B三路电流信号反馈,用来调节R,G,B的比例。软件采用STC系列单片机作为主调节模块,通过获取A/D转换调节三色颜色比例,采用PID调节方式,以保证调节的稳定。

图1  LED 驱动电路总体设计图
2 LED驱动电路硬件设计
  2.1 恒流驱动原理
  如图2所示,这里由两只特性相同的管子VT0和VT1构成,两管的发射极分别接入电阻Re0和Re1。

图2  恒流驱动电路
  电阻R中的电流为基准电流,其表达式为:

  所以集电极电流为:

    由于这里通过改变Ic1和Ir的关系,使工Ic1和Ir呈比例关系,从而克服镜像恒流源电路的缺点。理论推导证明:

  可见,只要改变Re0和Re1的阻值,就可以改变Ic1和Ir的比例关系,其基准电流Ir为:

  通过Re0和Re1电流负反馈电阻,从而使恒流源的输出电流Ic1具有更高的稳定性。
  2.2 PWM控制恒流源驱动
  PWM调节是指通过一个周期内脉宽占空比的形式来驱动LED的方式,LED的平均驱动电流取决于脉冲波形的占空比和LED额定驱动电流,在驱动电流固定时,通过改变PWM占空比可以调节驱动电流大小。为了避免闪烁,故PWM调节的频率选择在500 Hz左右。如图3所示。

图3  测量结果
  这里采用LED驱动芯片PT4115。PT4115是一款连续电感电流导通模式的降压恒流源IC,能将直流电压直接转换成稳定的恒流输出。
  图4为在PWM调光模式下外加PWM脉冲驱动信号和输出驱动电流的测量结果。PWM占空比从0~100%。从图中可以清楚的看到,通过改变不同的PWM占空比可以调节额定电流,PT4115最大能够输出1.2 A的电流。

图4  驱动电路图
  输出的额定电流由以下公式得到:

  式中:D为PWM的占空比。

3 HSI模型
  3.1 HIS模型的转换
  RGB模型面向电路,而HSI模型与人的颜色感知一一对应,所以需要通过RGB模型完成到HSI模型的转换:

  式中:H分量表示色调;S代表饱和度;I代表亮度。
    3. 2 基于HSI模型驱动设计方案
  主要通过HSI模型控制RGB模型,如图5所示,通过I分量作为总线控制,再又驱动电路设定颜色,并让R,G,B三种分量经过加法器之后进行自稳定,传感器获取光线亮度条件,并转换为S分量用来处理。以下是具体的模块实现:通过向HCS12单片机中设置环境亮度以及色温,控制4线共阴的全彩LED,通过采样电阻反馈RGB三种颜色驱动电路中的电流信号,从而通过调节三色比例达到调节色温的目的。再通过光亮度传感器向单片机反馈数据,直接调节总线驱动电路限定额定最大电流,从而控制全彩LED灯光的亮度。当调节为白色灯光时,只需固定好三色比例为1:1:1,从而直接调节总线驱动电路就可调节LED的光亮度。这里需要对每路驱动电路分别使用PT4115作为驱动电路。

图5 H SI 模型驱动设计图
4 软件设计及仿真
  这里稳定色温采用离散PID调节的方式:

  首先进行参数的设定,A/D转换之后通过加法器获取H分量,H分量代表色温,通过PID调节稳定色温达到在调节LED亮度之后,颜色不变。通过调节P,I,D三个参数,让光亮度的变化可以尽量地适应人眼对于光的感受。PID调节与仿真见图6。

图6  PID 调节与仿真图
  5 结语
  本文讨论了LED恒流源PWM调节,介绍了PWM调节的电路,并提出了一种基于HSI模型的驱动控制电路,通过HSI模型控制RGB模型,并且可以通过三色驱动电路比例调节达到所需要的颜色。该电路可以克服调节亮度的时候会产生色差,亮度不好调节的问题,根据个人喜好调节LED灯具的光强和色温,通过直接调节总线驱动电路限定额定最大电流,从而控制全彩LED灯光的亮度,从而使此驱动电路达到了良好的照明效果。

网友B(2012-08-19):
老T叔大袖一挥,冒出那么多公式和图示,好吧。。。。我被震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