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298驱动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2-04-18):
请问大家,我用L298N做为步进电机的驱动芯片,输入端为IN1,IN2,IN3,IN4。我需要控制步进电机的正转及反转的C语言为
unsigned char code RG[8]={0xfe,0xfc,0xfd,0xf9,0xfb,0xf3,0xf7,0xf6}; //反转
unsigned char code NG[8]={0xf6,0xf7,0xf3,0xfb,0xf9,0xfd,0xfc,0xfe}; //正转
按照上面的数组来写的话,说明每组输入端即IN1、IN2与IN3、IN4分别都可以同时为高电平和低电平吗,帮忙分析下啊?
最好有步进电机的连接图和C语言程序实例参考下?

网友A:
楼主你能不能说清楚点啊。

楼主:
其实我主要是不懂L298N的每个H桥的输入端是否能够同时为高电平,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同时为高电平的时候相应的输出时什么?因为我之前自己用晶体对管设计过H桥的时候有注意到说输入端不能同时为高电平,可是我看到上面两个数组的时候发现转换为二进制的后就有些H桥的输入同为高电平,这是什么问题啊? 2# **kfu

网友B:
:lol我只是猜:这是八拍,至于能不能同时高电平或者低电平这个问题自己可以分析,查找这个器件的PDF看一下,你同时高电平低电平是会怎么效果?会使电源短路吗?

网友B:
大概思路

你看一下这个电机是多少相的。然后查一查步进电机节拍控制时序,用笔描出来;(高低电平)在对比你的unsigned char code RG[8]={0xfe,0xfc,0xfd,0xf9,0xfb,0xf3,0xf7,0xf6}; //反转
unsigned char code NG[8]={0xf6,0xf7,0xf3,0xfb,0xf9,0xfd,0xfc,0xfe}; //正转的数值

网友B:
http://wenku.baidu.com/view/000e17fafab069dc50220165.html看看这PDF,是分别两个使能端、四个桥臂控制端;要打开桥臂,使能信号时必须的(也就是存在同时为高电平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理解了,原来L298N驱动芯片的内部结构已经连接了保护措施,就是说IN1与IN2或IN3与IN4可以同时为高电平而不会损坏整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