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2-04-18):
79f166  adc工作不正常,转换的数据和输入的电压没有一点的比例关系,外部参考2.5v  我第一次使用这颗芯片,是不是程序问题啊?

网友A:
参考电压已输入到IC脚上了

楼主:
AD_MAIN:
  MOV ADCON,#0X90
  MOV ADCH,#00000001B  //选择AD通道0
  MOV AD_MAIN_BUFF_H,0X00 //清AD缓冲寄存器
  MOV AD_MAIN_BUFF_L,0X00 //清AD缓冲寄存器
  MOV ADDL,#0X00
  MOV ADDH,#0X00
  MOV R7,#10D    //转换10次
  MOV ADT,#01100011B     //转换时间=112US
AD_MAIN1:
  MOV ADCON,#0X90        //外部参考,比较功能关闭,通道0
  ORL ADCON,#0X01    //启动AD转换
AD_MAIN2:
  NOP
  NOP
  NOP
  MOV A,ADCON
  JB ACC.0,AD_MAIN2  //等待AD转换完成
  NOP
  NOP
  DJNZ R7,AD_MAIN1  //抛弃前10次转换结果
  MOV R7,#0X0A   //转换10次
AD_MAIN3:
  MOV ADCON,#0X90        //外部参考,比较功能关闭,通道0
  ORL ADCON,#0X01   //启动AD转换
  NOP
  NOP
  LCALL DATA_ZL   //调用AD转换数据整理子程序(整理后的数据存入        AD_MAIN_BUFF_H和AD_MAIN_BUFF_L中)
  NOP

网友B:
什么对不上?

楼主:
转换结果寄存器ADDL和ADDH的值和输入电压对不上

网友B:
转换的AD值稳定吗?

楼主:
很稳定,是不是IC坏掉了

网友B:
确实奇怪啊

楼主:
ADDL和ADDH已经经过合并处理了,好像转换结果比实际值低好几倍,所以。。

网友C:
外部电压稳定吗,转换时有没有干扰

网友D:
将通道0接地和接vref,是否为0和3ff?

网友E:
估计是程序问题,楼主好好看看吧

楼主:
嗯,我也估计是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F:
先问下FAE啊:lol,他们经验多点,可能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G:
用仿真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