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大侠指点一二,关于LAN8720PHY的

楼主(2012-04-18):
用STM32F407外接LAN8720A,PHY使用F4的MCO1(PA8)输出25M驱动LAN8720A,PHY再输出50MREF给F4,现在问题是50M也有了,两个灯都不亮,按理说即使CPU这边没有程序,PHY也应该会亮灯才是..附上图纸,请大虾看看,谢谢了

网友(2012-11-22):
楼主搞定没?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网友A(2013-06-20):
建议用DM9161CEP

网友B(2013-08-13):
楼主调试的怎么样了,怎么没有后续了

网友C:
这一块  没有搞过   先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D(2017-07-18):
楼主调试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