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的反电动势的检测

楼主(2012-04-18):
我想问一下关于直流无刷电机的反电动势的检测的问题。
我之前按照网上的资料,编写程序,在启动电动机后,在每个状态(三相六态,或其他)下检测不通电绕组的端电压,进而检测其反电动势的过零点。Ec=Uc-(Ua+Ub)/2。
但我好像没有成功地检测过零点。程序一运行,电机就跑飞了。
可以指点一下,应该怎样检测反电动势?具体的步骤是怎样?
谢谢

网友A:
其实很简单. 由于功率管工作在 PWM 状态, 在检测反电势, 就要在 PWM 开的时间段内采样.
另外, 由于 PWM 的作用, 电压采样电路的滤波电容不能太大. RC 时间常数通常设计都不超过几uS甚至更小.

网友A:
检测反电动势时,是以检测到0值为依据,来确定吗?还是,因为,反电动势也会受干扰的,所以应以低于一定的值为依据,来确定?

0 值, 正负电压的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