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一款DC-DC升压电源时遇到的的三个问题

楼主(2012-04-18):
各位前辈,小弟最近调试一款用FP5138做的,12V升19V的电源时遇到下面三个问题:
①效率很低,12V输入时,板上效率只有91%点多。
电源功率65W,输入加了两个防反接的Pmos,满载时它们上面的损耗大概是0.75W,
变压器用的铁硅铝环,绕线是20根0.15mm的线并饶,线损大概是0.5W,磁损未知;后级用了同步整流,管子用的是英飞凌065N60,驱动波形很正,DS波形也很好。
另外输入电容用得比较小,只有220uF,前级滤波电容也比较小,不到200uF,
请大侠们指点下该从哪里下手提高效率啊?

②啸叫
开始时是空载到0.7A时啸叫,后面调了feedback和补偿后,只在0.7A附近啸叫,0.7A也就是此款电源由断续模式过渡到连续模式的点

③开机过冲大
由于此电源做了个输出过压保护,保护点大概就20V左右,但是上电的时候过冲电压达到了25V,实验过加大前级滤波电容对过冲会有帮助,但是鉴于空间所限没法再加大输入电容,网上查了调软启动能减小开机过冲,但是FP5138的软启动调节就是通过SS脚对地的一个电容来调,调了电容容量没见到改善

各位前辈能不能就以上三点,指导指导小弟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升压 12升19V 功率65W 效率91 已经是可以的了。
至于输入你可以用个肖特基二极管来防反接 损耗大概0.3VX5A=0.15W 比你的PMOS要好吧
至于啸叫和过冲,最好贴个图来看看

网友B(2012-08-20):
壮志凌云
干,脚踏实地

网友C:
升压 12升19V 功率65W 效率91 已经是可以的了。
至于输入你可以用个肖特基二极管来防反接 损耗大概0.3VX5A=0.15W 比你的PMOS要好吧
至于啸叫和过冲,最好贴个图来看看 ...
引用 网友A:

哪个肖特基过5A时可以做到0.3v的压降?
0.3VX5A=1.5W

网友C:
防反接一个Pmos就可以了,何必两个?
多此一举

网友C:
压 12升19V 功率65W 效率91 是不高
这个条件可以做到95%

网友D:
加大输出电容和补偿电容的容量试试看吧

网友E:
软起脚电容加大,应该会有点改善吧,要不再并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