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27V转5V的IC

楼主(2012-04-19):
求推荐一款27V转5V的IC,开关频率300Khz左右,电流大于2A。

楼主:
急用,各位大侠多多帮助!

网友A:
可以考虑用mps的DC/DC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款IC满足您的要求吗?

网友C:
TI上搜吧,有很多应该

网友D:
网上一搜大把啦!

网友E:
5楼威武

楼主:
谢谢,输入电压偏小了点,冗余还是不够。多谢支持。
5# jjjyufan

楼主:
TI是很多,我也搜了一些,但是TI的普遍很贵,我这个要带的负载不是很高,不需要那么大的。
7# Mayday

楼主:
开关频率只有150kHZ,这样的话外面的电感要比较大,我手头上也有几款,但是都被老大否决了。多谢!
4# ryanlu08

网友F:
请到114查询

呵呵

114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