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量采样部分

楼主(2012-04-19):
高手请帮我分析下电表中计量采样时怎么计算的,包括电阻,电容的选择等,如下图,电压部分和电流部分

网友A:
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应给是电阻上面的分压不超过其内部参考电压就可以了,当然要留足上下浮动的余量,这个应该是专用测量IC的标准参考电路,具体的你可以看看这类装用的测量IC的PDF,例如,AT7026或CS5460等这类IC的PDF

网友B:
排队等高手  我也想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