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137,Vo的上拉电压能接12V吗?

楼主(2012-04-19):
最经用到6N137,要求输出端的电压要到12V,所以想把Vo的上拉电阻接到12V,不知道是否有 影响到它的性能。

网友A:
绝对可以,只是电阻多大才合适而已。

网友B:
6N137 Vo輸出是TTL電平或CMOS 5V, 不能超過7V, 驅動到12V, 最好加一級**管做電平驅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