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刀片服务器的问题

楼主(2012-04-19):
请教一下,刀片服务器是每个都有自己的系统的,如果我把2个刀片服务器装在一个刀片的机箱里,是不是再通过简单的软件设置就可以组成一个服务器集群?组成集群后在服务器上跑专业软件的话,在软件安装和使用上原来有什么区别么?
:( 急等回复
ps:虽然不怎么合适,不过实在比较急只能在这里发帖了

网友A:
你这帖实在不应在这发。
刀片服务器只是一个硬件。就像你的一台电脑。本身和集群并无关系。
要组成一个集群,你必须安装相应的集群软件,而不能简单的通过软件设置来完成。
详细的过程,你可以百度,也可以上IT168、太平洋这类网站去学习。

网友B:
简单,你直接联系HP和IBM等,你就说公司有如下设备采购计划,但需要他们提供对应的解决方案并报价,根据方案和报价进行竞标采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