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L RTC校准

楼主(2012-04-19):
版主及各位同学好,目前我使用STM8L芯片,由于要用到时间计时而且精度要求较高,所以我采用的是LSE 32768做RTC,但是测试发现有误差,所以我想对RTC进行校准,能否告诉我可行的方法或者有类似的成熟的方案吗,多谢!

网友A:
你可以每天3点半调整一下秒针就可以了,
当然用软件.

网友B(2012-07-04):
:D,BKP里面有RTC‘校准的功能,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C:
使用外部晶振就可以了,内部rc振荡每块芯片都不一致,有偏差

网友D(2015-07-18):
我也想知道 哪个寄存器是校正RTC的?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