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下这个驱动电路

楼主: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 (2).rar (7.11 KB)    ula2003ap加上拉电阻接电源,可以输出高电平,然后电容的输出端经过隔离变压器后出发双向晶闸管,可是我觉得那个电容把输出隔离了,请大家指教,我是新手

楼主(2012-04-19):
没人理我,各位帮帮哈,

网友A:
“电容”未必就把输出隔离了,具体需要看(脉冲)信号和负载。

网友:
没人理我,各位帮帮哈,
引用 楼主:

你要把图片直接粘贴出来
别人才容易看见
才愿意给你回答

网友B:
只要你的脉冲频率不是特别低一般不会被隔离,负载驱动不了的话可以再后级再加驱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导呵呵,我是新手啊,要多学习的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已经懂了,呵呵,我的脉冲频率很高,没被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