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恒流源电路的分析

楼主(2012-04-19):
我想做一个1.5mA的恒流源,看到这个电路,但是不明白这个电路的原理,Q1的耗散功率?
2、电路图

楼主:
没人回复:(

网友A:
BJT(Q1)输出原本就是近似为电流源,Q2在此起一定的补偿作用。至于Q1的功耗,视负载而定。

网友B:
R2,Q2,R3上流过的电流是I2=(E1-Vbe)/(R2+R3)
计算出R2上电压降是V2=I2*R2
两个关子Vbe可以认为相等,得出R1上压降与R2相同,则R1上电流I1=I2*R2/R1,Q1的基极电流忽略的话Iout=I1==((E1-Vbe)/(R2+R3))*R2/R1
Q1的耗散功率是Vce*Iout,跟所加的负载有关系。

网友C:
引电路要恒流,必须E1恒定,画的电池符号显然就不恒压。
输出电流与流过R3的电流有比例关系,乃镜流源

楼主:
为什么仿真不成功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感觉这个电路可能不能做恒流源

网友D:
楼上,Q2是起到一个基准的作用,其相关电阻选的太大了。
吧R2也改成800欧,R2缩小成1/10试试。

另外,这个电路不是一个好的恒流源。可以参考IC内部的镜像恒流源电路。

网友C:
Q2的主要作用是I-V变换,Q1是V-I变换,如果是孪生管是不错的,这在双极型集成电路中线性相当不错。
但用于分立电路嘛,主要靠R1,R2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典型的比例恒流源电路。两个管子要特性一致才有意义。
将R2,R3,R1都改为8K左右即可,仿真一下可以,如果不是封装在一起的管子这个电路就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

网友G:
我感觉很不靠谱~~~就算两个管子一致性再好,估计横流效果远不如一个运放加MOS搭出来的电路

网友C:
很靠谱,运放基本上就是靠差动放大、恒流源镜流源实现功能。
恒流源和镜流源实际上结构相同,只不过恒流源的参考源恒定,镜流源的参考源由上级BJT控制。
线性就靠孪生管的一致性保证,一个做I-V,一个做V-I,而且两管在芯片上是等温的,能保证温漂一致

网友H:
E1用一般的电源不行  必须是稳定的参考源
跟运放的恒流源比,能省点钱

网友I:
同意四楼。  该电路输出电流与电源有关系。 可以作为V-I变换。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还要加上VT*LN(IC1*IS2/IC2*IS1)/R1。
前面R2*(E-VBE1)/[R1*(R2+R3)]中VBE1为负温度约-2mV/C,
后面项VT,IS1,IS2都是正温度系数。如果两管特性一致IS1=IS2,则可只考虑VT的正温度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