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矩阵按键

楼主(2012-04-19):
我看一些程序吧按键都interrupt 1里面,为什么啊?
还有如果我控制4按键,用P1^1,p2^1,p3^1.那我在成中定义key1,key2,key3,key4。怎么定义啊,求高手请教

网友A:
sbit key1 = P1 ^ 1;

if(!key1) .....

网友B:
你的基础太差了还是找点基础的资料看看吧

网友C:
按键完全不用外部中断更好使;P,用定时器吧!

楼主:
按键是不用外部中断,但是设定按键值的时候,就用到了吧?怎么设定按键值,有没有那个大哥教教我.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360截图20120419134622390.jpg
这个k1,k2,k3怎么弄啊?、

网友D:
由定时器或中断不用定义。假设这几个按键在P3上,可以这样写
P3|=0x3c;//P3^2~P3^5置高电平//
if(P3|0xfb!=0xff)//判断K1是否按下//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