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电容的计算

楼主(2012-04-19):
(无正文)

网友A:
问的问题都没说清楚自己要问什么,你应该是问为什么晶振用30P..

网友B:
晶振电容不一定是30,要看单片机振荡器说明,和晶体的说明!一般来说震荡频率越高电容越小。

网友C:
这个和选用不同晶振的负载电容有关

网友D:
这个单片机的晶振是一个有源晶振,内部有4个电阻两个运放和一个电感组成的 。与外部两个电容组成振荡电路。你去查一下RC振荡电路就知道

网友E:
楼上,单片机的震荡电路一般没有运放和电感,而是由反相器和晶振等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