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管用法求解

楼主(2012-04-19):
在产品中看到红外接收管PT204-6B(亿光)的不同用法,不能理解,高手帮忙指点下。
原理图中红外管D的阳极就是PDF中的C极,从图1和图2看,是不是这管子正反都能用,不能理解为什么。。。。

楼主:
:lol自己顶一个

网友A:
PT204-6B是npn型光電三極管, Vce0 -> 30V,  Vec0 -> 5V, 1.jpg和2.jpg兩種偏置應該都可以.

网友B:
图中,明显光电二极管极性画反了~~~  :curse:

楼主:
LS好,2图没有画反,产品中是这么用的,把极性反过来通信就不行了,小弟也是不懂原因也为什么?
Wobbi 2图的光电三极管方向对吗?

网友C:
图一和图二就不是一个东西
图一是光敏二极管的用法(反向偏置)
图二是光敏三极管的用法(和普通三极管的用法相似),把光敏二极管的电路符号换成光敏三极管的电路符号不就看明白了

网友D:
LZ,你用的是光敏三级管,而不是光敏二级管!!应该用你的手册上的无件符号!你这不是误导人吗?光敏三级管就是按正常三级管的接法,只是不用接基极而已,三级管有光就导通。

网友D:
图二是光敏二极管的接法,反偏。这两用的是同一个管子吗?你真要好好检查。同电路看来,应该不是同一个管子。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此事我也被客户投诉了一回,总经理骂到“工程师连二极管的方向都搞不清”,当时那个气愤,但没办法,啥叫咱是打工的呢:L ,老板不懂技术,只是为他的利益着想。言归正传,这两图用的都是PT204-6B(亿光)光敏三极管,用于三表(水、气、热表)的红外通信部分,本人确信图1的接法是正确的,但图2的接法不能理解,当初把光敏三极管反过来焊接接寄给客户,客户投诉器件接反了。由于这个产品我们只是对MCU其他部分电路进行改进,没涉及到该电路,不能理解该电路的真正用意,跟客户沟通,客户没有做出回复:L 。附件为图2的PCB电路,客户要求光敏三极管缺口向下,也就是C极向下,请各位再帮忙看看。

网友E:
LZ你好,第二张图中的光敏二极管是不是接错了,要是将他反接的话管子工作在开关状态,这样就能解出红外信号了啊

网友F(2012-10-24):
PT204-6B是红外线接收管,规格上面有接法呀。

网友G:
实际上你给的接收管是三极管型的,而你的原理图中接收管是二极管型的。
对于三极管管型的接收管来说,C极应该接+,E极应该接-(类同于普通的NPN管)
而对于二极管型的接收管来说,阴极应该接+,阳极应该接-(应该反向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