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FPGA,请推荐学习思路

楼主(2012-04-19):
想学习FPGA,请推荐学习思路。
本人基础,使用单片机51一年,430一年,PIC五年,一直使用C语言。
请推荐两本书,学习哪一种语言比较适合,VHDL还是Verilog  ?
谢谢

网友A:
建议用VHDL,这样更容易让你认识到你编的只是一种描述代码,不是程序
如果用Verilog你在开始时可能会当成C语言来用
当然实际上用哪种语言都无所谓

楼主:
谢谢,请问VHDL和Verilog有什么区别和优缺点?

网友B:
还是从VHDL入手好点

网友C:
语言从哪个入手都没有关系,说的明白点语言只是一个粘合剂,将FPGA结构中的各种资源粘成你所设计的电路。

网友C:
功能性能是你的设计目标( 房子 )
FPGA中的各种资源是你的砖瓦(FF LUT BARM DSP 等等)
心中的电路是你的设计图纸
HDL语言是水泥,用来粘合砖瓦的
建好的房子符不符合最初设计要求结不结实通过功能仿真(房子的样子)+静态时序分析来检测(结实不结实)
:lol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是因为做东西,才学的。
我原来的设计使用PIC单片机,仪器反应时间在100mS。现在想做更快速的仪器,同类产品在使用CPLD,型号是EPM7160STC100-10N和TI的DSP配合。
我想尽快学会使用,只是配合DSP就可以,大家有何建议?谢谢。

网友C:
初学:软件,FPGA结构,HDL,
后继:时序。

网友D:
VHDL,数字电路基础,把FPGA当做硬件,从硬件的角度去学,就对了。。

网友E:
好像C语言和verilog更接近

网友F:
:)直接学HDL语言,不用学C

网友G(2012-07-28):
我学的是verilog,,fpga想深入就很难了,,,考虑的不是fpga本身,是你应用的领域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