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如何将配置位添加到HEX文件中

楼主(2012-04-19):
MPLAB如何将配置位添加到HEX文件中,生成的HEX文件不包含配置位,如何设置使HEX文件包含配置位?

网友A:
MPLAB的菜单Configure/Configurations Bits...

网友A:
在文件中也可定义配置字,例如18系列
//配置字
__CONFIG(1,FOSC_INTIO1 & IESO_OFF  & PLLCFG_OFF );//PIC18F24K22
__CONFIG(2,PWRTEN_OFF & BOREN_SBORDIS & BOREN_OFF & WDTEN_ON  & WDTPS_128) ;
__CONFIG(3,0xFFFF);
__CONFIG(4,0xFFFF);
__CONFIG(5,0xFFFF);
__CONFIG(6,0xFFFF);
__CONFIG(7,0xFFFF);

楼主:
我在Configure/Configurations Bits里面更改过 但生成的HEX不包含配置位

网友A:
要想生成的HEX包含配置位,只能在文件中定义。

楼主:
哪如何在文件里定义呢 我现在只想把晶振模式改用外部起振。如何定义

网友B:
使用__config(...);宏指令

具体自己百度该指令的用法。

楼主:
:$谢谢大家 搞定了。

网友C:
还有一种办法,FILE -> EXPORT—>勾选配置位即可

楼主:
10楼说的是把HEX从单片机再上传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