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如何知道FIFO中当前存有一个数据

楼主(2012-04-19):
如题,小弟现在在做fifo数据接收,需要将fifo中的数据个数发送给mcu,但是如何获取里面的现有的个数了?谢谢

网友A:
有一个usedw信号可以用来指示FIFO中的数据个数

网友B:
貌似FIFO的IPcore里面有个可选的wr_data_count,rd_data_count端口,可以知道写了多少个数,读了多少个数据了

楼主:
试了试,是这样的。

网友C:
学习了,
大家在一起讨论,
问题解决的就是快

网友D(2014-03-20):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大家在一起讨论,
问题解决的就是快

真的是这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