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对PIC单片机烧程序使用什么设备?

楼主(2012-04-19):
1.用通用的烧录器,如xeltek的SP580,.....
2.用ICD2
3.PICKIT2/3
4.???
请用过的说说哪个相对来说好些.最近我用通用的xeltek烧录了10次不到,就提示器件不匹配,后面是错误,烧不进去了.也不知怎么办了.请xdjm们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ICD2慢一些,ICD3快一些,还用过PICKIT3……貌似PICKIT3容易坏

网友B:
PM3,就是贵了点。
但是非常方便管理,批量生产时使用最好了。

网友C:
我开始用的是ICD2 现在用ICD3  ICD3 现在大概是800多点 PM3的话好像上千的 那个比较好 也比较贵  我初学用的16F87XA系列  ICD2烧录,现在淘宝也有很多2手的可以去看看。

网友D:
PM3.出错几率是最小的

网友E:
ISP2  脱机烧写的,挺好用的。。

楼主:
"梅开二度" 和 "cunwmy" 说的PM3应该是指PICKIT3吧? 我觉得个人学习用这东西太贵了些。
PICKIT2和ICD2我觉得可以考虑。
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F:
PIC kit 3  在这些烧录工具中  性价比是最好的。

网友G(2012-05-28):
我们在使用PIC16F过程中,自制了一个脱机烧写器,也可以用,烧写速度是很快的。不是全系列支持,主要对我们使用过的16F做了测试和支持,有16F73,877A,688,690,883,886,917这几个系列,其他的需要升级程序也可能提供支持。最近再考虑要不要把16F1828的支持加进去。这个烧写器成本在100元左右,主控制芯片原来用的是73,后来用了883,也考虑改用18F25K22,主要特点是加密,可以不必包含烧写文件.hex出去,尤其对于外协生产和测试能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

楼主:
谢谢大家,我买了个kit3了,1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