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通滤波器的中心频率处不是0db

楼主(2012-04-19):
(无正文)

网友A:
multisim可以自动生成滤波器

网友B:
去ADI或者TI网站下载一个滤波器设计软件就OK了、

网友C:
从你这个仿真的滤波器曲线看,简直就没有什么实用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啊,我的中心频率是100K,单但带宽远远超出了10K,根本不符合要求啊,不知道大神能不能指点下我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比如我应该选用哪种滤波器(高通+低通串联带通滤波器,压控电压源二阶带通滤波器,还是无限增益多路反馈带通滤波器……)?,我选择的集成运放是不是不符合要求?我把电路的增益设为10倍可行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下了个filterlab来设计了下,但那玩意貌似不能设计我所要求的频率和带宽~大哥要是会的话指导我下呗,谢谢啊~下面是我用filterlab时出现的错误截图~

滤波器种类选择

滤波器种类选择

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

元件图

元件图

错误

错误

网友C:
如果你能用无源滤波器效果就好的多了,

网友C:
另外你这个滤波器的频率和相对带宽在10%(通频带宽10KHz/中心频率100KHzX100%),有源滤波器就算仿真出来,但实际能否在电路上实现都难说

楼主:
谢谢上面几位的回答~自己再顶下,期待大牛们的一瞥一划就解决我的疑惑啊!!!

网友D:
用多阶效果会不会好点...

网友B:
你仿真的时候用的是7650?这是斩波稳零的低频应用的运放带宽太小,你的信号增益带宽积都到了1M,最好搞个100M以上的运放试试吧。至于3544运放没用过不好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很多大于增益带宽积100M的运放,但它们的通频带都不符合要求,只有这个3554AM符合要求(中心频率0.1M,通频带10K),这是为什么呢?在前面加上放大电路就更加悲剧了~连3554AM都不行了~

网友E:
楼主用单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E:
单电源、双电源是不是根据运放的型号选择?我是新手不太清楚,我只要实现自己的要求就行,不管单双电源~~~大哥要是了解,给我说说呗。谢谢~晚安!

网友B:
单电源还是双电源是根据系统总体要求,而不是根据运放来选。通常用双电源电路会简单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了解了,大哥能不能帮我把第二个问题看看呢,我真的是感激不尽。。。滤波器前面接上放大电路后,整个电路的通频带比滤波器单独的通频带大很多,从图中可以看出来,这感觉不符合常理啊,我该怎么办呢?求指导啊~~~新手菜鸟多多包涵!

楼主:
鸟哥,指点下? 17# 鸟鸟

网友F:
俺是打酱油的

网友E:
楼主的电路图呢,
中心频率可以调节对地的那个电阻。
这种多重反馈型有源带通滤波器的Q值一般在10以下,
大了会影响中心频率的增益甚至振荡
如果要提高滤波效果可多级连接

网友C:
中心频率处不是0db,那可能是中心频率偏了,也个可能是带内波动
就用无源的算了.设计LC的.比你的有源滤波器好,而且可靠

网友G:
对于巴特奥斯和切比雪夫传递函数, 带内自中心点起向两边是单调下降的, 椭圆滤波器才可能带内波动.
LC虽然万能, 不过百KHz及以内, 性价比基本无法与有源相比.
低频段,磁性材料的精度及温飘不见得比RC好. 高频段, 固定滤波器是陶瓷、声表和石英的天下。LC只适合非标小批量应用。

网友H:
看具体电路吧?有增益的都可以,比如有源带通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