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用在mega48v上的程序是否可直接用于mega48pa?

楼主(2012-04-19):
刚接到采购人员询问,说经销商没有48v,而提供48pa了。问我是否能采购48pa代替48v
我查了一下,48pa是48v的改进型,增加了一个内部温度传感器,有序列号,解决了eeprom丢数,功耗更小。
但不知道原来48v的程序是否可以直接用于48pa上。如果哪位知道,或者用过,请不吝赐教啊

网友A:
168可以。和48同一个系列。不知道你有没利用芯片特别功能的代码,没有的话可以的。

楼主:
168可以。和48同一个系列。不知道你有没利用芯片特别功能的代码,没有的话可以的。
引用 网友A:

用到模数转换,应该不算特别功能吧

网友B:
本人的程序, 完全顺利地原封不动地移植过去了.

网友C:
你不改也得改,老款的片子不产了,市场买不到了。

网友D:
某项目用得是atmega16 难死我了……
16K的flash 现在已经用到14K+了

正在做艰难的优化中……

网友E:
48pa是48v后缀差异不大,只是更新工艺降低成本。

楼主:
本人的程序, 完全顺利地原封不动地移植过去了.
引用 网友B:

好消息,我也得试试。

楼主:
48pa是48v后缀差异不大,只是更新工艺降低成本。
引用 网友E:

但愿如此

网友F:
hex可以直接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