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读保护设定后芯片变成一次性的了

楼主(2012-04-19):
stm8s103f3芯片,选项字节0x8000中写入0xAA后,再也不能用了,用STVD仿真弹出一个对话框,写着:Connected to the GDI Debug Instrument.
Error: gdi-error [40301]: The Flash Memory Read-out protection option must be disabled for debug. Disabling this option will first erase the whole Flash Memory.
用烧录又弹出一对话框,写着:The Device is protected。要再次使用这个片子,要怎么做,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用STVP把Option BYTE烧回00

网友B:
有很多办法清除读保护. boot ISP 下清除可以算最简单了. 本人的 ISP 软件有这个功能.

楼主(2014-11-17):
用STVP把选项字节擦除,就可以再次仿真,但是,一旦退出,再要进入仿真状态,又出现这个提示,又要擦除一次,不胜其烦,只好改用其他单片机了,STM8S只适合做简单项目。

网友C(2016-01-0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之前做了protected保护。现在想更换程序,结果失败。stvp直接弹出来the device is protected.用了网上有人说的方式,
“在STVP中间区域下方有三个标签,选择OPTION BYTE;
对应ROP选项,选择Read Out Protection OFF;
在菜单栏点击program选项,选择current tab。
重新烧录,ok了”

网友D(2016-07-23):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之前做了protected保护。现在想更换程序,结果失败。stvp直接弹出来the device is pro ...

中间区域下方,,是哪里????

网友E(2016-08-23):
百度搜索“在STVP里面解除STM8读保护”百度文库有一篇**可以成功解除读保护,解除后可以再次写入和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