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64 推动 继电器?

楼主(2012-04-19):
74HC164 的输出是 3.3v, 8ma。继电器的线圈是DC6V或者24V,0.9w
现在是164经过光耦推继电器,推不动(用 0.9W / 电压 来计算,可得到电流至少得40ma)
自己再加三极管又嫌麻烦。
请问有没有什么便捷的零件,既实现了光电隔离,又能把充分放大电流?
固体继电器除外,太贵了。
谢谢!

网友A:
7路达林顿 UCL2003
你用了继电器,其实已经把负载与控制回路隔离了,为什么还要光耦隔离?

楼主:
7路达林顿 UCL2003
你用了继电器,其实已经把负载与控制回路隔离了,为什么还要光耦隔离?
引用 网友A:

谢谢!因为164的电压和继电器的驱动电压不同,而且继电器还可能更换,用光耦保险些。

楼主:
7路达林顿 UCL2003
你用了继电器,其实已经把负载与控制回路隔离了,为什么还要光耦隔离?
引用 网友A:

没查到 UCL2003,倒查到一个 ULN2003,应该是一个东西。可是它的输入是 5V,而我的输入是 3.3V。有别的型号吗?

网友A:
2003是OC门(集电极开路),继电器可挂高电压.
ULN2003是一样的东东

楼主:
请问可以用 3.3V 的单片机直接驱动 ULN2003 吗?
谢谢

网友A:
可以的,看上面那个资料

网友B:
回复 楼主:
肯定可以的。

网友C:
164驱动光耦,能驱动(2ma就可以),24v继电器,驱动电流20ma(记得不准确),光耦可以直接驱动。不知楼主怎么不行了。

网友D:
3# 情场探花 换3.3V的继电器。

楼主:
3# 情场探花 换3.3V的继电器。
引用 网友D:
有这种继电器吗?即使有,恐怕也太小。我要控制数盏250W的灯

网友E:
4N33 达林顿光耦可能可以

也可以找CTR大的光耦输入串联、输出并联,比如CTR大于300%的PC817D
  : LED端Vf在8mA时约1.2V,两个串联2.4V,可以3.3V驱动
: 光电三极管端耐压35V,300%CTR则可以承受24mA,两个并联可以驱动48mA
: 保险起见   考虑到LED全寿命周期光衰等影响,三、四个817D并联使用会好点(两条164输出各驱动两个817),筛选CTR大于450%的两个并联大概也可以(也可能其光衰严重些)

网友E:
其实考虑到继电器动作后维持电流可以大幅减小,一粒PC817D就可以可靠驱动24V40mA的继电器正常工作了:
  LED驱动限流电阻并联合适的加速电容、电阻,我们可以设计到40mA@20mS(74HC164脉冲输出能力没问题,LED也没问题),当然输出也需要串联合适的加速用阻容电路避免烧坏817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有的,220V 的话,电流也就1~2A,肯定可以。

网友F:
加个驱动!!如TS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