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了个问题,各位做过PH计的前辈帮帮消息

楼主(2012-04-19):
遇到了个问题,各位做过PH计的前辈帮帮消息。 我使用的是复合双电极的PH电极,信号在MV级别,我想要用单端各自输入转差分的做法!求各位前辈指导指导,目前电路是不能工作。

网友A:
直接上一个AD620也没有几个钱的

网友B:
AD620是不行的,因为Ib可达1000pA,太大。pH计需要超高阻输入。

其实,尽管CA3140的输入阻抗高,但Ib也是比较大,典型值有10pA,也许这就是电路不工作的原因之一。换用Ib<1pA的CMOS运放试试。

当然,要先检查一下三运放的差分电路是否工作,直接从PH1和PH2输入信号做试验。

网友C(2013-09-01):
请问你的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么,最终用的是什么芯片,我也尝试过用CA3140、AD620,发现都放不起来,各种悲催

网友A(2013-10-03):
PH传感器这么麻烦啊。如果电流要求小于1pA做起来就非常麻烦了,因为你PCB的布局都需要考虑进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D620是不行的,因为Ib可达1000pA,太大。pH计需要超高阻输入。

其实,尽管CA3140的输入阻抗高,但Ib也是 ...

这是经典的前处理蕊片,其实PH电极输出的信号不能用差分的,要不,二个蕊片的输入偏置电流怎么流啊,会打架。只要单端输入阻抗足名够高,输出电压是挺高的。

网友D:
在参比电极用一个10K电阻下拉到地,保证正常。信号变动不会频频。

网友E:
最近也在做这个。我用的ad是max197采集时输入阻抗大概在20k左右,完全接收不到ph的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