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canf赋值的问题

楼主(2012-04-19):
例如以下代码
#include<stdio.h>
#include<math.h>
int main()
{
     int a,b;
     b=scanf("%d",&a);
     printf("the result is %d",b);
}
请问假如是以上例子,什么情况下输入打印出的数据为0?
很多大程序用到这样的scanf赋值,意义是什么?

网友A:
比如你输入kkk这样的字母。
scanf的返回值便是scanf成功读入的变量数。程序用scanf的返回值来确认究竟成功读入了几个变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