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51两种编写头文件方法,编译代码差这么多?

楼主(2012-04-19):
原先写的C51,只有一个main.c文件,几个XX.h文件
在main.c文件中#include "XX.h"
编译完代码大小为64391
由于XX.h太大,改为一个XX.c,一个XX.h
在xx.h中声明函数和变量,xx.c 中具体定义。
为什么最后编译代码大小变成65664,多了1K啊!完全一样的程序,只是写头文件方法变了怎么差这么多?

网友A:
不多, 如果换换优化级别, 代码都不要动, 差别就更大.

楼主:
优化级别我没改啊!都是8级

楼主:
为什么呢?

网友B:
应该是代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网友A:
往往跟编译器的寄存器分配有关.
试试使用

#pragma REGFILE

网友C:
编译代码大小变成65664?
超过64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