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移动电源开发软件注意事项

楼主(2012-04-19):
现在移动电源充电,升压基本都用专用IC。
这对软件设计带来了大大的减化。软件只用控制一下输出和指示灯即可。
  现在主要问题是升压电路对电源干扰,电量指示灯容易闪。
  做软件对AD值要做上下限定,取中间值再取平均。
  AD最好连续快速多测几次,保证升压IC频率内基本变化都能测到。

网友A:
其实升压完全可以不必用专用IC
MCU提供PWM实现DC2DC,同时提供保护,也做得很好

尤其是,现在对成本很在意的客户

楼主:
其实升压完全可以不必用专用IC
MCU提供PWM实现DC2DC,同时提供保护,也做得很好

尤其是,现在对成本很在意的客户
引用 网友A:

不用升压IC,效率跟纹波是个大问题。

网友B(2012-07-11):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在处理灯的显示的时候,可以做一个软件施密特的特性。

网友C:
用专用的升压IC,实在,最少在软件里少掉很多算法,呵呵,我喜欢简单点的

网友A:
今年,移动电源是个热点,很多IC靠这个案子出货呢

网友D:
软件施密特的特性???
请教了~~~~~~不是很明白耶~~~~

网友D:
做了几款移动电源,但是感觉还不是很完美~~感觉还是缺乏什么的?就是一直没有眉头!!

网友E:
我也是在做这款产品

网友F(2012-08-10):
有个成语叫“迟滞回归”。用在这里很有效。

网友G(2012-10-26):
正在摸索当中

网友H:
我们有三合一移动电源方案,可省掉升压IC等, 节省成本  13502895276

楼主(2013-05-29):
三合一容易爆手机,建议大家不要用。

网友I:
三合一为什么会暴手机啊 楼上详解一下 我的电信送的移动电源就是三合一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三合一为什么会暴手机啊 楼上详解一下 我的电信送的移动电源就是三合一

现在三合一多数为数字电路,也就是单片机。用单片机去做DC TO DC芯片,反馈比专用DC TO DC慢。负载动态变化时,电源波动就大。电压高低不等你说能安全吗?还有频率低、纹波大、效能低等问题。对了你打开看了吗?上面只有一个IC加一两个MOS才是三合一,不是说有三个功能就是三合一哦。:lol

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