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照明,可控电源,较大电流组建

楼主(2012-04-19):
12-24V可编程电源,精度为0.5V,输出功率500w左右,驱动100盏灯,5盏灯串一起,组成一组,共并联20组,这样电流达到20A左右,这么大的电流,如何实现啊,靠电流放大器行吗,各路大虾,求教。。。。。。。。。。。。。。。。。。。。。。。。。。。。。。。。。。。。

网友A:
Pmos管 PWM 调电压
单片机 电阻分压采样 电流采样控制PWM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可以用开关器件的,PWM不允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