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环控制系统需要非线性补偿吗

楼主(2012-04-19):
比如 闭环控制温度。

热电阻 输出电压 非线性,如果要转换成温度显示,肯定要进行非线性补偿(模拟补偿或者数字补偿),
但是,闭环控制呢?  并不需要转换成温度显示出来。而是直接从热电阻得到输出电压,反馈过来去控制加热或制冷。

这样情况,还需要做非线性补偿吗

理论上。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个人觉得还是需要的,不做非线性补偿的话虽然你的温度可以控制在一个特定的值,但这个值却不是你真正需要的真实值

网友B:
和闭环无关,这个是物理量与电量的函数关系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线性不线性补偿 ,是与闭环无关。

但,如果是纯粹的测温,必须得 对非线性进行补偿,(不管是在哪个环节补偿),如果不补偿,则显示的温度值不对!

但如果闭环控温,想控到30度,则在整个环路中没有必要进行补偿,因为可以事先通过传感器非线性公式 算出来30度对应 何种阻值或电量。闭环只要是控到这个阻值或电量即可。

网友B:
你说的是对的,还是我说的问题,是物理量与电量的量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