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2-04-19):
我想做一个充电器电路,给两节1.2V镍镉电池充电。
有一个问题,怎么充呢?我的意思是把两节电池用导线串联焊在
一起,再从两头引出线来充电的话,没有那样的。怎么弄个容器
或者小盒,把电池放进去,小盒外边可以方便的引出线来。
不知道表达清楚没有。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东西叫“电池夹”,请自行淘宝之

网友B:
一般那种小型的充电器就是用一个变压器加个二极管整流然后加一个电阻限流的,你可以试试,但要注意安全哦